楼主(2009-02-15):
第一、工作零线的绝缘电阻过低。如图1所示,A分支和B分支都装有零序电流互感器。B分支三相负载平衡,A分支三相负载不平衡,其零线上有较大的工作电流Izn流过,使工作零线有一定压降,如果两个分支的零线对地绝缘电阻过低,则A分支的零线工作电流的分流Ion,经过大地流向B分支回路。此时,从两个漏电保护器上都能测出漏电电流Ion,所以两个保护器都误动作。因此,必须重视工作零线的绝缘水平。
第二、过载和短路的影响。当漏电保护器兼有过电流保护、短路保护时,常因过电流、短路保护脱扣器的电流整定不当而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为此,应重新整定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使其与工作电流相匹配。

  第三、接地不当。如零线重复接地,自耦变压器接地点分流,零序电流互感器回路中有金属管电缆时,其金属管接地不当等引起误动作。此时,应取消重复接地,并使电缆管正确接地,可解除误动作。

  第四、接线错误。因用电设备接线不当,相邻分支零线相互连接和漏电保护器极数选择不对而引起误动作。如在三相四线制电路中,照明和动力合用电路,错误地选用三极漏电保护器,单相负荷零线直接接在保护器电源侧所引起的误动作。此时,漏电保护器应重新接线,或更换合适的漏电保护器。

  第五、内部过电压。当电路中发生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时,由于过电压频率很高,对地电容阻抗很小,以致充电电流过大,往往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应换上延时型或冲击电压不动作型漏电保护器,或者在触点之间并联电容、电阻以抑制过电压;也可在线路中接入过电压吸收装置,如:羊角间隙、低压避雷器等。

  第六、电磁干扰。当漏电保护器附近有磁性设备接通或大功率电容投切时,所产生的磁场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在这种情况下,漏电保护器的安装位置应尽量远离磁场较大的设备。此外,当漏电保护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和继电器脱扣线圈分开装在两处时,如果二者的连接导线过长,又位于强电场或强磁场附近,漏电保护器也会发生误动作。此时,应使连接导线尽量短些,并绞合在一起穿入铁管,或着采用屏蔽导线,而屏蔽部分再接地。

  第七、水银灯或荧光灯回路的影响。当水银灯或荧光灯与其镇流器分开安装时,由于灯与镇流器的距离大,对地电容较大,而灯管电压又是高频波,对地容抗小。因此,充电电流增大,若回路中,这种灯较多,充电电流就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此时应减少回路中水银或荧光灯的数量,缩短灯与镇流器的距离,或者采用一、二次侧绝缘的镇流器,而不采用自耦式镇流器。

  第八,环流影响。当两台配电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如果每台变压器的中性点各有接地线,两台变压器的内阻抗不可能完全相同,接地线中出现环流,若环流很大,就会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拆去一根接地线,使两台变压器共用一个接地线。

  此外,当同一变压器通过两条并联回路对同一负载供电时,由于两个分支的电流不会完全相等,在回路中也会形成环流,引起回路中的漏电保护器误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应将负荷分成两组,分别由两个支路供电,尽量避免两台漏电保护器并联运行。

网友A:
漏电开关有他的安全性,不过就是太灵敏了,动不动就跳,有时不好分析原因。呵呵

网友B:
第一种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现实中可就不好弄了

网友C:
漏电开关误动作原因有很多。

网友D:
漏电保护器我觉得不如综合保护器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