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2-15):
那侠客指教一下,USB接口转三菱PLC  FX系列接线图

网友A:
楼主想自己做吗?上这里去看看吧,有现成的,各种价位的都有。http://www.jdzj.com/cp_view.asp?id=63837

网友B:
这个你要自已做?
还是买根吧,不是很贵,即使是自已做了,如果不稳定,搞的编程麻烦的很

网友C:
还是买一根现成的吧,就是买都要买质量好的,我买了一根有时十几分钟就掉线了

网友D:
建议买根三菱原装的USB线比较稳定,要不自己做的如发现不正常也很郁闷的。

网友E:
呵呵;USB接口的除非你买现成的USB转换器,否则电路、芯片、驱动等你是没办法搞出来的;

网友F:
买一根一百来块钱,不贵的。如自己想学习,去找些USB转422的资料来看吧。仅有接线图没用的,USB转换器要有驱动才能用。

网友G:
我用的是

USB-PLC INTERFACE UNIT

MODEL:USB-SC-09

网友E:
没错;买一条USB-SC09就行了;
除非你想批量生产这种电缆,否则还是不要花精力去研究了;

网友H:
这种东西,最好是买现成的,不要自己研究的,有时有意外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