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情况是这样,因为一开始我的PPI电缆没带,就随便拿了一根通讯电缆去试了下不行,结果等拿PPI来通讯时就跟PLC通讯不上了,我对了下,通讯设置还是一样,并且前一天还下载过,所以请求帮助!谢谢!  (是因为别的通讯电缆烧了这个串口的吗,刚开始接触,请多帮助,再次谢谢)

网友A:
呵呵;
S7-200的PROT口上带有DC24V电源,接线不对就会烧毁;
用PPI连其它的S7-200 PLC试一下,能连上就说明你原来的那台PLC编程口已经烧毁;

  顺便提醒一下刚用S7-200的新手,电缆还是买现成的PC-PPI或USB-PPI,不要用一些外形相同但内部结构不详的电缆去试,烧毁电脑的COM口或PLC上的PORT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B:
别的 通讯电缆你是指串口线吧?
个人认为不会烧的。建议你“
1.用PPI电缆时选择,自动收索波特率的方式
2.换一个PORT口试试,不行再换一下电脑的串口。

网友C:
找个高手去给你测试一下吧,别自己猜了。

网友D:
把开关打到sTOP位置

网友A:
呵呵;通讯是否成功与开关是否放到STOP位上没有多大关系;
除非你连机后下载程序需要;

网友E:
照你这样说,很有可能是烧掉了
不行的话,用替换法,分别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