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汉化

楼主(2009-02-15):
刚装了S7-300的 ,版本是 V5.4 SP3 HF1,怎么才能使汉化?一般编程只要用到SIMATIC Manager就可以了么?~=~

网友A:
要不你就装个V5.4的中文版,要不你就用英文版吧。
好像那种先装E文版,再汉化的不太好用。

网友B:
有5.4sp3的中文版,可切换中英两种语言。没见有在英文版上汉化的补丁。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如果是中文版的,都可以进行语言切换的
好像没有专门的汉化的吧

楼主:
那哪位有中文版的下载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