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我现在在编写这样一个控制程序:设备发生突然断电的意外时,应保持各处在断电瞬间的状态。恢复供电后,指示灯HL1按3次/秒的方式闪亮,按下继续运行按钮SB4,设备从断电瞬间保持的状态开始,按原来的方式和程序继续运行,同时指示灯HL1变为长亮。

我用三菱FX2N使用的是步进断电保持指令,能实现上述断电后再上电设备就开始按照原来的方式和程序继续运行。但是开始按钮SB4没有按下,HL1指示灯也不闪亮,设备就开始运行了。

请各位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B:
没按继续按钮就运行,那你监控一下看看,应该是前面的条件成立了,就会运行了
想办法让条件不要成立,按下按钮后再成立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能把s断电前状态再上电后给清除,然后再通过按下SB4运行让它再恢复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C:
用步进时,记得有个内部继电器,为1时才能往下走,你再仔细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D:
仔细查看一下程序

网友E:
没使用过三菱的PLC,倒是使用过欧姆龙的,利用它的断电保持继电器就可以完成,设备断电再上电,无需任何操作就可以接着断电时的状态继续执行,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加一个运行状态信号,用来控制设备的运行,也就是说此信号接通后步进指令才允许向下执行。
通过按钮控制此信号,断电后自动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H:
程序问题多一些!

网友I(2014-12-10):
时隔多年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