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绝对式编码器的安装

  1:关于电源供应:
  一般绝对式编码器的工作电源有两种:5vdc或10-30vdc。如果你买的绝对式编码器用的是10-30vdc的,就可以用plc的24v电源,需注意的是:
  1. 编码器的耗电流,在plc的电源功率范围内。
  2. 编码器如是并行输出,连接plc的i/o点,需了解编码器的信号电平是推拉式(或称推挽式)输出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如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有n型和p型两种,需与plc的i/o极性相同。如是推拉式输出则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3. 编码器如是串行输出,一般信号电平是5v的,连接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24v的电源电平串入5v的信号接线中去而损坏编码器的信号端。
2:从单圈绝对式编码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旋转单圈绝对式编码器,以转动中测量光码盘各道刻线,以获取唯一的编码,当转动超过360度时,编码又回到原点,这样就不符合绝对编码唯一的原则,这样的编码器只能用于旋转范围360度以内的测量,称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

  如果要测量旋转超过360度范围,就要用到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编码器生产厂家运用钟表齿轮机械的原理,当中心码盘旋转时,通过齿轮传动另一组码盘(或多组齿轮,多组码盘),在单圈编码的基础上再增加圈数的编码,以扩大编码器的测量范围,这样的绝对编码器就称为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它同样是由机械位置确定编码,每个位置编码唯一不重复,而无需记忆。

  多圈编码器另一个优点是由于测量范围大,实际使用往往富裕较多,这样在安装时不必要费劲找零点,将某一中间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了,而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难度。

  多圈式绝对编码器在长度定位方面的优势明显,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控定位中。
3:编码器的传输距离
    ssi的最大传输距离理论上是可达400米的(需用一些技术来实现,并进入我们的gp1312仪表),我们所应用的最大距离在江苏淮河入海水道是300米。

  16位的并行输出,实际也可达到3万多分之一的分辨率了,其主要是在总量程上减小输出,因为4096圈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用到。在精度上如是高程检测,例如水闸或卷扬提升,可到毫米级,更高的精度实际上受机械安装精度的限制也没有意义。

  如要更远距离的传输,可用总线型,我现在手上有的编码器总线输出型有profibus dp,devicenet,can,interbus等,即使用仪表,也可以用rs485输出型。不推荐用modbus--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