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请教老大们:我在三菱网站下了伺服设置软件MRZJW3-SETUP151E for MR-J2S,注明是中文的,但打开还是英文的!是否要在软件中改语言啊?或者根本就是英文的?谢谢!

网友A:
我还没用过中文的,也没见过,这样的小软件都是英文的多
其实都是一样用的,有一点英文基础就够了

楼主:
谢谢!看来我又要多花点精力了!

网友B:
呵呵;都是英文的;
不过伺服的参数一般用面板的按键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中文的
这个设置也没什么的,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D:
英文也是一个学习的内容呀,跟学专业知识一样,其实只看不说也不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