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初学伺服,新做一根线连接PC与伺服,如何判断PC与伺服连接上了呢?谢谢!

网友A:
PC与伺服,那通过PC上的软件能不能读道数据,读时如果通讯不成功会有提示的
伺服调试软件中也有点动的操作,用这个看伺服动不动了

楼主:
伺服是旧的,也没接电机,还没设置好啊?

网友B:
伺服直接与电脑连接啊
这要用到伺服设置软件的,有软件,一下就可看出来的

网友C:
呵呵;要有对应的软件才能试出来;
要不就是能找到原装的这个电缆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