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制作图
s7-200编程电缆
西门子编程电缆pcppi电缆制作

网友A:
简单了解一下了,总之自己是不会去做的,买来用好了

网友B:
不知你的接线图,是不是原装电缆的接线图?我是用过一个国产的电缆,结果烧坏了PORT口。

网友C:
呵呵;下面的图还可以,简单的自制办法:买一个RS232/485转换器,把线引出就行了,不过成本要几十元;

第一个图慎用;

网友D:
基本上烧毁Port口均是由于工程师的带电插拔这个不良习惯造成的~~~

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惯,那么郁闷的事情会少许多……

网友E:
俺经常带电插拨,一般的PLC都是没有问题的。烧端口时都是PLC与电脑两端不共地,厉害的外壳碰在一起都会打火,这样不烧才怪。处理好接地就没问题。
监控时设备运行不允许停PLC,关电脑时间太长不仅影响工作效率,次数多了自己也烦。

网友C:
呵呵;带光电隔离的电缆带电插拨都不会用问题;
不过用第一张图片制作的就算能用,如果带电插拨可就危险了;

网友F:
关于CPU使用的常见问题

A:  在使用Micro/WIN V4.0编程时须注意哪些事项?

CTS7-200 CPU不支持一下几种Micro/WIN功能:

(1)    不支持储存卡编程和清除

(2)    不支持在线编程功能(Program Edit In Run)

(3)    不支持配方和数据日志功能

(4)    System Block的增加内存设置无效(默认情况已经允许使用最大的内存空间)。

(5)    由于目前的CTS7-200不支持西门子的特殊模块,如:EM241、EM243、EM253和EM277,因此CTS7-200 PLC也不支持

     Micro/WIN里与这些模块相关的功能。

A:  CPU224的两个串口怎么使用?

     CPU224的两个串口一个是RS485、一个是RS232,这是两个物理接口而非逻辑接口,实际上都是PORT0,只能走一种通信协议,不可以同时通过PPI协议与屏进行通信和通过自由口协议与变频器通信。连接设备是RS232接口的用RS232口,连接设备是RS485接口的用RS485口,

A:  CPU226的两个串口怎么使用?

   CPU 226提供两个完全独立的RS485口,PORT0和PORT1,PORT0是标准RS485口,PORT1则是同时支持RS232和RS485的混合物理接口(母座),用户可通过RS232电缆直接对PLC进行编程。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西门子CPU 226的PORT1的插针7是24V供电用,此针在CO-TRUST的CPU中被用作RS232的发送针,所以CO-TRUST的CPU226的PORT1没有供电能力,而PORT0和西门子的则完全一致,可以直接给连接的设备供电。
   用户可以选购用于CPU编程的RS232电缆,也可按下图自己制作该电缆。

A、如何使用西门子支持多主站方式的编程电缆对TrustPLC CTS7-200 CPU进行编程?

    在使用西门子公司支持多主站方式的编程电缆对TrustPLC CTS7-200的CPU进行编程时,必须将 其PPI Master 设置为0(网络上其他的主站也应该处于停机状态)。
     随后系统运行起来后,如果这个网络上除了Micro/WIN还有其他主站设备(包括被编程的CPU本身),您又需要通过Micro/WIN访问CPU时,需要把PPI Master 设置为1。
    另外,由于226的PORT1不能给设备供电,而西门子编程电缆必须要从RS485端口取得电源才能工作,所以西门子编程电缆不能连接我司CPU226的PORT1(参考上面关于CPU226通讯端口的说明)。

A:  CTS7-200 CPU能否与西门子WINCC通过PPI电缆直接通讯?

不可以直接通讯,因为西门子WINCC未集成PPI协议。但可以通过如下两种方式进行通信:

1、  可通过西门子的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与WINCC通讯。OPC Server Name : S7200.OPCServer

2、  调用MODBUS RTU的库函数, WINCC通过MODBUS协议与CPU进行通信。

A:  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USS协议通讯出错,错误码11、3等。

接收到不正确的数据,可能是由于通讯受到干扰造成。解决办法:

(1)       系统可靠接地,屏蔽层两端可靠地接到接口外壳。

(2)       将所有变频器通讯端口的M(在西门子MM4x0系列是二号端子)连接起来,并与CPU上的传感器电源M连接。

(3)       采用RS485隔离器。

网友F:
http://sunrongrui.wjw.cn

CTS7特殊模块 100%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采用先进的滤波技术,采样更加稳定

具体如下:

EM231-7HC32 / 高速、高精度(16Bit)
  / 自带10VDC电源输出
  / 特别适用于电子尺信号采集
EM231-7TF32 / 8点J/K型热电偶
  / 光电隔离
  /自整定PID算法
EM231-0HF32 / 8点电压
  / 光电隔离
  / 高精度(16Bit)
EM231-7ND32 / 2路NTC或PT100+2路电流电压混合输入
  / 光电隔离
  / 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或灭菌设备
EM231-7PF32 / 8点热电偶(7种类型)
  / 光电隔离
EM231-7PC32 / 4点热电阻
  / 光电隔离
EM232-0HF32   4路电流电压输出
EM222-1HH32   16路继电器输出
EM222-1BL32   32路晶体管输出
EM221-1BL32   32路输入
CO-TRUST 14DI/10DO继电器输出CPU224
·CO-TRUST 14DI/10DO继电器输出CPU226
·CO-TRUST 14DI/10DO晶体管输出CPU224
·CO-TRUST 14DI/10DO晶体管输出CPU226
CO-TRUST CTS7300PLC
·CO-TRUST CTS7300PLC模拟量扩展模块
·CO-TRUST CTS7300PLC数字量扩展模块
·CO-TRUST TD200X文本显示器

=====CTS7100经济型PLC

技术指标和性能、使用的编程软件STEP7
逻辑指令0.22us,浮点指令30us
程序空间4-12Kbytes,数据空间2-4Kbytes
2-4路高速脉冲输入
=====I/O容量
最多可以连接三个扩展模块
最大128点数字量输入输出和32路模拟量输入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