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小技巧

楼主(2009-02-15):
S7-200编程小技巧
西门子的 S7-200 PLC 功能强大,性能可靠,但在做数学运算时不能象高级语言那样做变量类型自动转换,经常要手工做 BTI、ITD 之类的转换,计算完成后又要 DTI 等耗时的操作,而且使代码行数增加,程序可读性不好,也降低了程序运行的效率。
本文给出一种可以避免使用这些指令的小技巧,使你的代码看起来更简洁,也缩程序的扫描周期。
就是在计算机编程中做算法设计时典型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比如一个字变量,在计算中经常要向双字变量转换,则我们在定义符号时让该变量占据双字的内存空间,将不用的字清零,则可同时以字型或双字型访问该变量而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
S7-200 的内存格式与我们常用的 PC 机正好相反,它是高字在前,低字在后的。所以我们可以将字变量放在后两个字节,在程序初始化时将前两个字节清零(程序的其它地方不得使用这两个字节)。
如我们定义符号时将字变量定义在 VW2,同时保持 VW0 的值为零。则程序中可以用 VW2 以字型访问该变量,同时也可以 VD0 以双字型访问,避免了类型转换。
为了避免使用时混淆,最好以明确的符号定义来区分字类型和双字类型。在此强烈推荐类匈牙利命名法:以前缀指示变量类型,用首字母大写的有意义的英文单词的组合作变量名。本人习惯用以下缀:
b ---- 字节型变量(byte)
w ---- 字型变量(word)
d ---- 双字变量(double)
r ---- 实型变量(real)
f ---- 位变量(flag)
btn --- 自复位按钮式输入(button)
sw ---- 切换开关或自锁按钮输入(switch)
sig --- 传感器、编码等电平信号输入(signal)
rly --- 输出继电器位(relay)
……
当然,这个根据个人习惯来,没有定则,主要是利于自己区分。
假如有一个字类型变量名为 VarName,为使用前面的转换技巧,我们可以这样定义:
wVarName ---- VW2
dVarName ---- VD0
在程序初始化时将 VW0 清零(如果是不需要记忆的变量,直接将 dVarName 清零也可)或者在数据块中将 VW0 设置为零。则以后需要以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wVarName,需要以双字类型访问变量时就用 dVarName。完全不需要类型转换。
本方法可以极大的减少程序语句数,使程序更简洁、可读性更好,由于不需要做耗时的类型转换,程序运行效率也得到提高。且数学运算量越大,效率提高越明显。

缺点是要多占用两字节的内存,以后程序中不能使用 VW0。但 S7-200 的 RAM 空间很大,一般是用不完的,以 226 为例,有多达 10K 的 RAM,偶从来没有超过 1K。 这些 RAM 都是花钱买来的,不用白不用,不用也是浪费了。
同理,如果有字节型变量经常需要与字类型变量相互转换,让字节变量占用一个字的内存宽度浪费一个字节,避免类型转换

网友A:
命名上的技巧,习惯了,会有大帮助的,呵呵

网友B:
呵呵,常用226,感觉除了在线编程功能差点,其他的还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C:
看够不错的,值得上传过来

网友D:
先记下了   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学plc编程

网友E(2010-07-15):
很实在很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