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5):
最近接手的一个项目中,监控室与现场有较远的距离(大约几公里),现场采用S7-300的PLC,想用WINCC开发上位机软件,请问它们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吗?有没有大侠有过这方面的应用经验,请指教。

网友A:
具体没这么做过,但好像可以通过以太网的
用以太网模块好像就可以的

网友B:
应该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

网友C:
几公里的西门子以太网络价格不菲哦~~~~你如果成本很重要的话恐怕……

网友D:
用无线通讯 你可以去看看CP340这个模块的作用,像S7200那样编辑一个自由口通讯程序

楼主:
通过以太网模块在局域网里应该是可以,但通过公网通讯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可能网络质量不如局域网好)。以前用过无线通讯,信号有时候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E:
通过以太网就可以,但太远了可能影响网速,我现在正做一个用以太网通信的工程,不过距离很近

网友F:
343-1模块就可以

网友G:
建议使用无线通讯,我们公司就用。
无线网络与其它设备可组成以太网,用CP343进行通讯。

欢迎联系我们:

网友H(2009-04-06):
PLC这端用CP343,PC这边用CP1612不就可以了吗,最好是有现成的以太网线哦~~~

网友I:
几公里,敷设光纤吧

网友J:
楼上,光纤。

网友K:
一定要用工业以太网,工业路由,不然你在网络上找不到300!~

网友L:
用以太网模块配光纤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
项目是将几十个分散的站的数据传输到中心机房(距离为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光纤的话可能成本太高,也尝试过TIM模块,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才想是否能通过网通等有线宽带网络来传输,不知有没有高手曾经尝试过。

网友M(2013-12-24):
根据赛远对于设备的远程通讯配置经验,建立在线调试、远程监控和运行保障系统,推荐如下几种方案:
1、标准硬件对硬件的配置型(推荐):
现场端:工业远程通讯模块SY-RSCM302 + 3G上网模块SY-3G (如有宽带,可省略) + PLC 系列(带有以太网接口),可多台,最大255台 + 摄像头SY-CMR;
中控的服务端:SY-RSCM302 (同时在线可接30个现场端),SY-RSCM360 (同时在线可接200个现场端),SY-RSCM500 (同时在线可接1000个现场端);
适合各个矿井设备的数据集中监控,现场站是中小型的PLC、HMI或者IPC。在中控,采用标准的组态软件,可以实时进行现场的PLC数据OPC方式进行传送。如果每个现场具备有线宽带,就可以将数据和视频实时和设备厂家的维护中心做对接。
PLC支持了主流的如西门子、施耐德、罗克韦尔、ABB、Omron、三菱等,工业网络协议不同于互联网协议。赛远的远程,可以建立无需在PLC上增加任何一句话即可实现远程数据读写(这个给工程师带来的便利以及由于追加通讯程序可能带来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原有S7-200\S7-300没有以太网口的,可以选用赛远的SY-NC4、SY-NC5进行数据协议转换,或者采用西门子的标准以太网模块如CP243-1\CP343-1。
本系统还能做到现场的PLC程序在线,可以上下载来进行及时的诊断,不一定要派人到现场才能完成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