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指令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15):
各位大虾:
  请祥细解释一下主控指令什么意思,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这属于基本指令,要看手册,详细的说明编程手册中已经有了
当MC前面的条件成立,执行从MC到MCR的指令

网友B:
MC MCR;
接通时MC MCR间的程序正常运行;
不接通时MC MCR间的程序不运行;

网友C:
举例
LD X0
MC N0 M100(主控开始)
主控段…
MCR N0(主控结束)

程序说明:
当X0接通时,M100置ON,主控段程序执行,
当X0断开时,M100置OFF,主控段程序不执行。
当M100置OFF时,主控段内由OUT 指令输出部分复位,而由SET指令输出部分,保持原状态。

网友D:
其实在实际应用中,专门用主控的也不多。

网友E:
就好像是程序中的一个开关,开关闭合时,对应的一段程序执行。开关断开时,这段程序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