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15):
各位:
   我有一个FX-16MR的PLC,在输入端有两个端子不明白什么作用,请高手指点,它们分别是S/S和RUN两个点

网友A:
好老的PLC,现在应该都是在老机器上能看到了
S/S是一个跳线端子,当外接PNP信号时,要和0V短接,当外接NPN信号时,要和24V短接
RUN看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了,运行端子

网友B:
呵呵;
这是欧洲版的PLC;
S/S是输入公共端,可以接DC24V或0V都可以;
S/S接0V时,在输入端X0  X1。。。。。上接+DC24V有信号输入;
S/S接+24V时,在输入端X0  X1。。。。。上接0V有信号输入;

网友C:
输入时可以选择,漏型或是源型的,这样比较灵活。
但所有的输入必须是同一类型的,不能混用

网友A:
S/S在目前国内常用的FX1S/1N/2N中没有
不过现在的新产品FX3U也有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