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教

楼主(2009-02-15):
用伺服的内部位置暂存器做增量定位控制。控制的是四等分的分度盘,即每次定位,分度盘旋转1/4圈。请问,该系统是否可以不装原点近点开关,如果不装,假如正在定位过程中,突然断电,再来电后,(考虑在上电的情况,就保证伺服就SERVO  ON)伺服系统是接着上次定位未走完的角度运行呢,还是重新开始。如果是重新开始定位,那就是一定要装原点开关了对吗?

网友A:
通常的控制器,断电再通电后不会把定位未走完的的走完的
最好还是装个原点,特殊情况下或是每次开机后进行一次原点回归

网友B:
得装原点 否则的话它会产生误差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不想安装原点开关,那么将该伺服装上电池,设置为绝对位置控制就可以了。
但重新来电,是要继续走,还是重新走,是要根据你的程序编辑来决定的,都可以实现的。
如果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可能要反转的,不然地址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