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三菱的F930 GOT 屏,与一个仿三菱的FX1S PLC, 打电话问生产厂家知道接口是RS422的,2是发送,3是接收,5接地.因为是仿真的,所以只能自己接线了,但是不知道F930 GOT的接口通讯,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F930的通讯口有2个,232可以连PLC或是电脑
422只能连PLC
你要做什么线?如果是和FX的,型号是FX-50DU-CAB0,和电脑连是FX-232-CAB1

网友B:
左侧口与PLC通讯,右侧的与电脑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仿三菱的PLC接口应该和三菱的一样的,直接买一根连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