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点击按钮,在按钮下面弹出一个菜单,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按钮,在按钮下面弹出一个菜单,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啊?

Step1:放置一个按钮,书写你要显示的文本,然后放置一个菜单控件,大小与先前的按钮一致。

Step2:组态你的菜单控件,并为每个菜单项的实现编写命令文本。

Step3:将菜单控件与按钮重合,并将菜单控件置后。

网友B:
菜单控件何处有?

网友C:
亚控网站下载个例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其实不用外添控件,组态王本身有这项功能。有工具箱里面有个下拉菜单。使用方法请查一下帮助里面的“工具菜单”。“此菜单命令允许用户将经常要调用的功能做成菜单形式,方便用户管理,并且对该菜单可以设置权限,提高系统操作的安全性。单击"工具\菜单"菜单。”

网友E:
我对这个很熟悉,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QQ:873030421

网友F:
亚控网站上有组态王教程,里面就有关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