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控制

楼主(2009-02-16):
在我所见过的电机中,额定转速(二极)为2900转左右,经过变频或者其他措施可以达到5000转左右。现在我遇到需要10000转的,怎么想也不能实现,请问有这个方面经验的没?或者有其他种类的电机或者控制方式实现呢?

网友A:
呵呵;变频器完全可以;
但你选的电机要能在10000r/min才可以;

网友B:
这么高转速的电机很少见,理论上变频器可以实现,但对电机的要求很高,速度高了,轴承很容易损坏!

网友C:
什么电机可以达到10000转啊!

网友D:
可选用电主轴电机。
这方面去问老学徒,他是专家。

网友E:
能不能在机械上改变一下。

网友A:
电主轴我公司搞过的最高有120000r/min的;
不过这种一般用于零件的研磨;

网友F:
变频器对电机有要求吗

网友G:
想法?楼主的原话经过变频或其他措施可以达到5000,补充下,经过变频或者其他措施也可以达到10000地。至于可行性是另一回事。

网友H:
50Hz时1900转,那么400Hz时就应该达到15200转.一般变频器都能做到400Hz上限的,问题是你的电机能在这样的速度下运行吗?

网友A:
呵呵;
说了半天,总结一下吧;
变频器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电机;

网友I:
定制的变频电机,额定转速和最高转速都可以改变的。10000r/min是没有问题的。普通的变频电机不行。

网友J:
用齿轮变速应该没有问题的,变频应该是不行的了

网友K: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找到合适的异步电机,用变频器就行了。你接触过一个项目,是6000-10000的,最后是主轴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