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设备:15KW并励直流电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78A,额定转速2920RPM,负载为风机

控制回路:采用串电阻降压启动,电枢回路串入两级电阻,第一级0.8欧姆(延时10秒断开),第二级0.3欧姆(延时30秒断开),电枢回路串入过电流继电器(设定值120A);励磁线圈直接接入220VDC电源

启动过程现象:实际供电电压245VDC,合上电源开关,接通励磁,启动电机,电枢电流迅速从100多安培(电流表满量程150A已打满)降到30A左右后稳定,10秒后切除第一级电阻(0.8欧姆),电流迅速从30A左右升到120A左右再降到30A左右,此时测量电枢电压已达到220V左右,30秒后切除第二级电阻(0.3欧姆)时问题出现,过电流继电器保护动作。
另如将风机入口门关闭启动(空载启动),启动完成后再将风机入口门完全打开,稳定电流为35A左右。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允许将风机入口门关闭启动。

问题:
1、该控制回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2、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跟电压(设计220V,实际245V)有没有关系?
3、如启动过程中将励磁回路也串入电阻,降低励磁电压至220V,可不可行?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4、如将励磁线圈直接并在电枢绕组上行不行?(启动过程中,电枢和励磁将会同时串如启动电阻)

网友A:
用直流驱动器调压启动
降低励磁电压电流更大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降低励磁电压,就削弱了主磁通,电机转速升高,电枢电流上升。可考虑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调节电源电压来启动,但有一点要注意,启动时励磁回路必须加额定电压,否则启动转矩不够;也可以增加电枢回路串电阻的节数,最后一节0.3欧改为两节切除。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