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如何设置速度

楼主(2009-02-16):
我这边一台设备换了一个新的MM440变频器(控制传送带的),参数只进行了快速设置,设置了下profibus的地址,这变频器是用profibus通讯和控制的(P700=6;P1000=6),换上去后启动停止动作都是正常的,但是速度太快了,
数据来源6我不大明白,如果要改变转速,应该改哪个参数,麻烦知道的朋友帮我说下.

网友A:
你用的是固定的转速?你想通过哪种方式调速?
你都没有说清楚呀

楼主:
用固定频率的话P1000应该选3吧,但是原来的变频器上是6(profibus,CB通讯板)

楼主:
触摸屏上可以手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原来的是12.5HZ,换成这个后是20HZ;自动运行时原来是25HZ,现在是40HZ。看说明profibus(CB通讯板),我不大明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网友B:
两个问题:
第一个,也许是你在通讯的时候,数据转换的计算错误导致固定值得给定出现误差;
第二个,也许是通讯以后的固定设定点又计算和叠加了数据导致固定值给定的偏差。

网友C:
P1000设置成6应该就行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在设置的时候把P0310这参数设错了,设成了80HZ,实际需要的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