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我厂有台200KW的锅炉引风机电机 用星三角启动呢但是距离太远浪费电缆 能不能自耦降压启动?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锅炉引风机的话还是用变频器吧,节能环保。

网友B:
呵呵;
200KW用变频好几万一台,先要考虑承受能力;

网友C:
自耦减压启动器可以,不过还是建议你选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虽然贵一点,但是节能环保!

网友D:
以前我们厂,380V,250KW,
用的字偶减压启动。

网友E:
我们水泥厂风机,380V,200KW,用自耦减压启动。

网友F:
我们厂的进口压机马达120的,用星三角的,维修方便,虽然费点电览

网友G:
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我们厂110KW用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只要接触器和自耦变压器容量合适就可以

网友H:
变频器是贵了点,可以考虑用软启动器,方便一些

网友I:
要纠正一下老板的想法,一次投资终生受益,虽然变频贵点,但可能的话不用一年就能节约出投资,以后的收益更是可想而知,少交多少电费呀,“有钱交电费,没钱买设备”。况且现在的变频器也不算贵了,还是可以接受的。除非你的风机一年只用1个月,呵呵

网友J:
我厂有6台220KW的锅炉鼓、引风机电机目前采用直接启动。不过我本人比较赞同用变频器软启动次之。

网友K:
用变频器,关键是可以节能,承受能力不够就用自耦变压器启动,我们厂260KW电机用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L:
星三角不应许用在这么大的电机上的,况且距离长的话,买电缆都不合算,最好用变频,没钱用软起,在不舍的就用自耦吧

网友M:
支持用变频器啊。你那个200kw的自偶也不便宜啊。

网友M:
况且风机启动时间长,说不定还要定做自偶变压器呢。一般的好像只有30s的启动时间。

网友N:
你公司买200KW的电机都买的起,不会买不起一台变频器吧,推荐你使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O:
软起和变频是不错的选择,不但节能环保,而且保护电机。自藕变也可以的。怎么启动要看变压器的大小,变压器足够大,直接启动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P:
我的感觉是用软起动比较好一些,在经济上比较适中.

网友Q:
采用自偶启动器i

网友R:
用变频器比较合算,长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