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电阻值如何通过电阻外皮上的颜色标环读出来?请具体给说说,最好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去下载一个色环程序下来~~

网友B: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例如 红红棕就是220欧姆
棕黄橙就是14K欧姆

网友C:
补充:黑0                 误差:金5%    银10%             如果是4环前2环是实际数,第3环颜色数为10的次方数,第4环为误差环。如果5环,那么1、2、3环为2009-2-16 20:23:22数。           如:红红黑金为22欧误差5%            棕 红红黑金为122欧误差5%

网友D: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搜一下就知道了
记得以前这里有相软件的,你在这里也可以搜一下的

网友E:
颜色表示如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金0.1(5%)银0.01(10%)。
常见的多为四环或五环电阻。
四环电阻:前2色环为第一第二位有效数字,第三位是应乘倍率,第四位是精度;
五环电阻:前3色环为第一第二第三位有效数字,第四位是应乘倍率,第五位是精度。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在有效数字位时是有效数字,在应乘倍率位时是10的n次方;金0.1(5%)银0.01(10%)只在应乘倍率或精度出现。
举例:1K的电阻用四环表示为棕黑红银, 用五环表示为棕黑黑棕棕;
     680的电阻用四环表示为蓝灰棕银, 用五环表示为蓝灰黑黑棕。

网友F:
这个很多电工书上都有的,非常简单的

网友G:
一定要看好是四环还是五环?否则的话差别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