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问一下关于变频器电机转速设置的事。
     变频器要求输入电机的转速为0--9999转,可是水冷主轴的转速为10000--24000转,请问变频器里面要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这要有主轴说明书才可以.设定最高和最低频率.还要设最大设定频率.如果要增扭,还要设中间电压和频率,最小电压和频率.
设定主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了,一定要有主轴说明书才可以.否则也是不能运行,主轴会立即高温.或不转

网友B:
确定水冷主轴的电压等级、极数,然后就可以确定它的最高运行频率了,变频器的最高运行频率都比较高(V/F控制模式),400Hz以上没有问题吧,有的是600H、800Hz甚至更高,就是为了适应主轴控制的。太高的转速就要定制的变频器控制了。10000r/min到24000r/min还不算高,一般的变频器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兄台的指教。主轴电机的转速上万转,在变频器却不能设置那么高。如果主轴电机是两极的,50HZ时的旋转磁场转速3000转,频率上升后的旋转磁场转速超过变频器的设置后会怎么样??

网友A:
如果主轴额定是10000以上,那最好不要低于8000转.因为高速轴和低速轴的设计是不一样的,高速不可以用于低速,而低速速更不可以用于高速.
这是设计的机械原理.高速轴用于低速,精度会大大降低,低速用于高速,一定会烧

网友C:
没用过这样的电机主轴
但对应说明书将参数写进变频器应该上第一步要做的了

网友D:
有电主轴专用的中频变频器;
在变频器上要设定电机的额定频率、频率电压(电主轴电压大多都不是标准的220V及380V)、起动方式、加减速时间(这个要设的比较长,如果20000R/MIN的额定转速至少要10秒以上);

网友E:
变频器设置方法:
1.参考变频器V/F曲线的设置章节
2.根据电机铭牌上标出的频率与电压输入到变频器V与F对应的参数表内
例如电机是600HZ 350V的,600HZ是最高频率,350V是最高频率处的最大电压,变频器对应的参数是PR01-02和PR01-03则在变频器PR01-02内容改为600和PR01-03内容改为350
3.启动前先点动,观察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是说明书标示的方向一致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F:
我想太高了,不能用。

网友D:
呵呵;
中达电通现在也有60000R/MIN的电主轴;
额定频率:1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