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查看FX1N PLC设定时间运行编程有否问题

楼主(2009-02-16):
以下程序经实际运行却不能达到Y0工作,请大家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
设定当前日期为09年2月16日17时42分,设定Y0运行时间为09年2月16日17时44分,实际运行却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A:
写得太复杂了,你的程序0~25步是用来校正时间的,如果是在电脑上仿真就不用了,如果是装机,这样写也不对,因为机器永远运行在你写的09.02.16.17.42的时间段.所以机器不动作是正常.26~51步,也可以不要,完全可以把常数写成:AND>= D20 K9,以下如此类推.

网友B:
一直往里写时间,那时间不会改变的
监控下,你的时间会改变吗?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说法已经搞定了.

网友C:
不要用M8000,或者用MOVP这个指令

网友D:
呵呵;
D8013~8017是不能用指令直接写入的;
只能通过时钟指令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