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最近想使用用MM430的PID的功能,控制一下泵的转速,从而控制流量,都要设置哪些参数呀?
有个模拟量的输入,就用于输入流量。第一次用,有用过的说说,先谢了。

网友A:
对应说明书分别设置P、I、D的参数,也可以自整定的

网友B:
多数变频器用P、I、D的默认值就行,关键是如何认变频器工作在PID模式,西门子的调试个人认为不是很方便。

楼主:
除了使能PID功能有效,P、I、D的参数外,还有就是反馈量如(流量),要接入模拟输入吗?

网友C:
呵呵;关键是P、I、D具体应当调成多少是没有工式的,只能慢慢试出最佳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