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各位老师,我这有一台松下PLC,型号;FP1-C40,现在出现RUN灯不亮,开关大到RUN位置了,下边的PROGR灯和ERR灯亮了,电池也没电了<电池没拿掉>,现在手边没数据线和软件,程序是否还有呢,停了3个月,今天一开就出现了这情况,哪位老师有好办法补救吗?请教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吧
情况不太乐观

网友B:
我今天刚打开一个FP-24的PLC也是ERR灯亮,设备无法运行上载程序后显示程序错误,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原因是PLC电池没电程序出现错误。

网友C:
PLC里的电池能用很长时间
不会这么轻易就没电的
程序应该还在

网友D:
如图,如果第二个灯及第三个灯亮的话,只能更换电池,找台同样设备上的PLC把程序COPY过来,或电脑上有备份的;

 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E:
施耐德的机子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如果在现场就带着电池和笔记本电脑去解决吧

网友F:
看样我明天要拿电脑去每台设备上备份了,不然哪天电池没电就惨了啊

网友G:
这就是搞设备的人员要定期巡检了。我以前搞设备管理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把所有的机器电打开看一下的,偶尔间就会发现PLC电池报警,这样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更换电池。

网友H:
我也遇到过一台三菱的。停的时间长了。一开机没法用,后来把程序上载再下载就可以了。试下吧。

网友I:
程序应该没问题,电池用完后如果没有需要电池保存的数据可以设置成"不用电池"也能使用.如需要换电池前先做个备份比较安全.

网友D:
呵呵;
FP1-C40存储器用的是RAM,没有电池就会丢失程序,除非用EPROM存储卡;
这种存储卡需要烧录程序,使用比较麻烦;

网友J:
电池问题,估计程序丢了,更换电池把,更换完后先试试上载程序,如果不能正确上载就只有重新下载备用程序了,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