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谢谢各位这么热心指教小弟。小弟在此多谢了。由于时间和工作原因所以到现在才跟大家致谢。小弟的问题得以大家指点已解决了。解决的方法是:“在检查电脑;连接线及端口无误的情况下。只要把DM区关于连接有关的通道数据置零就可以了。”在此我得提醒大家DM区的数据改动后一定要重新上电才能生效。以前小弟就是忽略这点所以才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

网友A:
哈哈
如果只是修改通讯设置,PLC不须重新上电,只要计算机改成与PLC一致即可。

楼主:
呵呵

你说的那当然是可以的了。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有时候操作不了。因为我无法在机带编程器上看明白和查找DM区的数据。目前我只是知道把它复位到零。所以也只能这样操作了。如果可以的还请大侠指教一下小弟要怎样查看和修改DM区的数据。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多看资料+实践

你能“知道把它复位到零"就不知道”怎样查看和修改DM区的数据“?
书读死了。

楼主:
谢谢你给出的意见!!!!!因为我也只是个初中生而已。资料嘛就只得自己购置的一本书《PLC编程与应用》并且是来到这里后才自学的。所以有的知识理解得很困难。或者说有些就根本搞不懂。就拿现在所说的DM0031(在编程器上所见到的数)表示什么都是不知道的。唉:一句话自己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