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6):
大家好,我们线上有个打标机,X,Y坐标有两台步进电机,Z轴由汽缸控制。前几天打标节拍突然增加将近一倍,刻两行十几个字符节拍由四十秒增加到近八十秒,更换步进电机和驱动都没有什么变化,准备更换驱动和工控机之间的电路板,不知道有效没有。

网友A:
有没有动过什么?比如驱动器或是程序等
时间变化了,那行程有没有变化?

网友B:
估计是内部问题,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软件可能性不大,我们恢复了工控机镜像,用笔记本替代工控机都如此。
没有动什么,工作中工控机突然重新启动,然后就发生打标变慢。
行程没有什么变化,走到位是靠开关控制行程,所以说不上来是不是丢步了。

网友C:
行程开关固定距离是否变化或是触点出现损坏了

网友D:
看一下软件设置 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D:
抱歉刚才没仔细看 ,应该看一下负载是否增大了 皮带连接是否正常,多数上是机械故障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器上有个分辨率之类的东东,是不是动那个了

网友F:
我处理过一个搅拌站的小活
也是突然重起后工控机不工作
原来是人家公司在程序上做的手脚
和供货公司的人问问

网友G:
给的电压比以前低了吧!电压低了就慢下啊! 另外,CPU晶振变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照以上的方法,驱动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I:
如果只是慢,打标正常,这种情况应该是脉冲主板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们今天又先后换了两台笔记本(HP9510,HP6910P)替代工控机,后一台替代后打标速度正常了,所以打标机本身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怀疑工控机和步进电机驱动之间的连接电路板有问题,或者工控机本身有问题(但是工控机以前用的为什么就可以,我们恢复了两遍镜像,又重装了系统都不行),明天电路板到货才能验证一下。
目前是用笔记本替代工控机生产,等问题搞清楚了再告诉大家一声。

楼主:
原来是串并口转换出了问题,今天更换后已经恢复!

网友J:
应该与负载有关系
还有看看你的机械有没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