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我这里有台185KW6极得电机 用电桥量得电阻分别是0.0231 0.0231 0.0234 (包括连接用得导线)问下这样得情况下 电机有没有问题
导线电阻是0.011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不会有问题,符合电机制造标准

网友C:
没有问题
算是平衡了

网友D:
是没有问题的,阻值相差很小了!

网友E:
这点差别没什么问题的,你再测一下工作电流是不是平横。

网友F:
没有问题属于正常的

网友G:
电阻差这么一点而已

网友H:
刨除你的测量误差,相差这么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I:
建议测一下工作时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J:
没问题的,不可能完全一样的,都会有误差的

网友K:
什么是电桥测量。我一般就是测线电阻然后除2.

网友L:
   能试机吗?试一下看看

网友M:
正常,不同电机误差是有规定范围的

网友N:
不会有问题的,差那么一点可能是你的测量误差,就是真差那么一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O:
看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