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种类

楼主(2009-02-17):
传感器中哪种应用比较广

网友A:
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吧!

网友B:
传感器的分类目前尚无统一规定,传感器本身又种类繁多,原理各异,检测对象五花八门,给分类工作带来一定困难,通常传感器按下列原则进行分类
1.按被检测量分类
  按被检测量分类,可分为物理量传感器,化学量传感器,生物量传感器。在各类传感器中可分为若干族,每一族中又可分为若干组。其分类体系如表1.1所示(表略)。

2.按物理原理分类
  这种分类方法是以传感器的物理原理作为分类依据。可分为压阻式、压电式、电感式、电容式、应变式、霍尔式……;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传感器专业工作者从原理和设计上作归纳性的分析和研究。

3.按能量的传递方式分类
  按能量的传递方式分类,传感器可分为有源传感器和无源传感器两大类。
  有源传感器将非电量转换为电量。
  无源传感器本身并不是一个换能器,被测非电量仅对传感器中的能量起控制或调节作用,所以它必须具有辅助能源——电源。

4.按传感器的工作机理分类
  按传感器的工作机理分类,可分为结构型和物性型两大类。
  结构型传感器是利用物理学中场的定律和运动定律等构成的。物理学中的定律一般是以方程式给出。对于传感器来说,这些方程式也就是许多传感器在工作时的数学模型。这类传感器特点是传感器的性能与它的结构材料没有多大关系。以差动变压器为例,无论使用坡莫合金或铁氧体做铁芯,还是使用铜线或其它导线做绕组,都是作为差动变压器而工作。
  物性型传感器是利用物质法则构成的。物质法则是表示物质某种客观性质的法则。这种法则大多数以物质本身的常数形式给出。这些常数的大小,决定了传感器的主要性能。因此,物性型传感器的性能随材料的不同而异。如所有的半导体传感器,以及所有利用各种环境变化而引起的金属、半导体、陶瓷、合金等性能变化的传感器都是物性型传感器。
  另外,根据传感器输出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可分为模拟传感器和数字传感器;根据转换过程可逆与否,可分为双向传感器和单向传感器等等。

网友C:
差不多是电感式的接近开关、机械触点式的行程开关,再就是光电开关了

网友D:
常用的为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网友E:
光电,接近,压力,加速,倾角,振动,编码器,温度,液位,超声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