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有三台交流异步电机:1、45KW/690V-4 极;2、75KW/690V-4 极;3、150KW/690V-4 极,当1 电机≥90%负荷时,起动2 电机后停1 电机;当2 电机≥90%负荷时,起动3 电机后停2 电机;反之:当3 电机≤40%负荷时,起动2 电机后停3 电机;当2 电机≤50%
负荷时,起动1 电机后停2 电机。各电机具备速度检测显示功能(不限形式)

我想请教各位上述要求如何实现?咋样知道负荷达到多少,还有速度检测显示如何实现?

网友A:
只能检测电机的电流了
根据电流的变化来做控制吧

网友B:
负荷可以测功率。有这样的变送器,有的电机保护器上也能测功率。速度可以用测速发电机或编码器。

网友C:
检测电机负荷达到多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检测电流,用电流互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负荷大,电流就会大的
如果不变速,电机的速度应该是不变的
你要说一下,你的负荷是什么,怎么实现增加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