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新电工,电工工龄1年刚到.图纸基本上能看懂了,就是凸轮控制原理图那些竖着的杠杠不知道如何导通如何断开.(什么都不懂)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能有老师给我指导下么?
我的邮箱:pc686@126.com
(如果比较难以解说,或者篇幅太长可以把资料直接发到我邮箱里面)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一杠表示一个档位,杠上一个黑点表示黑点上方的那对触点在杠杠所对应的那个档位通。没黑点就不通。

网友B:
这是我读书时的课件,里面除了凸轮控制器外还有其它低压控制器的讲解,如断路器、接触器、熔断器等等,应该非常适合你。

网友C:
有坚条的就代表接通状态,一般的电气图上都是这样的
你应该所图帖上来,对应着跟你说就会很快明白了

楼主:
万分感谢三楼的大名同志.你的资料看了就懂了!!原来竖线的1 2 3 4 5 6这些是凸轮的位置!下面的点代表接通的触头!十分感谢.

网友D:
凸轮控制器一般有12副触头, 在起重机中,1-4#是控制电动机定子回路的,只控制两相,另一相直接从电源进电机定子。5-9#触头是分段切除转子串接电阻的。10-12#为常闭触头,是用在保护回路里的。

主令控制器也有12副触头,其中:k1是零位保护,k2、k3为正反转限位保护,k4控制制动器接触器。k5控制下降接触器,k6控制上升接触器,k7-k12控制短接电阻接触器。

网友E(2009-04-05):
同意楼上的解释,应该是这样

网友F(2009-06-20):
很好  很不错的!!!!!!!!!!!

网友G:
在虚线. 横着那一档加黑点的 在凸轮指在那一档时 都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