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我想把工控机做出一台测试仪,我怎样把开机的那些BIOS,内存等检测信息屏蔽掉?

网友A:
呵呵;工控机也应当有COMS设置吧;
进入CMOS设置可以开闭一些;但有的是不能关闭的;

网友B:
刷BIOS可以屏蔽开机图标,还可以刷成你们公司的LOGO!

网友C:
系统自检是不可能取消的,BIOS在开机的时候需要检测基本设备状况是否正常,如果有问题,BIOS会发出警报,这样可以给操作人员提供检修机器的依据,在BIOS中有快速自检,你把它设置成有效,可以加快启动速度! MXUWiV<u
现在,某些主板BIOS有BOOTEASY功能,当你打开这个功能后,BIOS会把第一次启动自检记录下来,以后开机启动BIOS会读取记录的开机信息而不再反复自检,达到开机后直接进入系统的快速效果`!

网友D:
屏弊自检信息有什么意义?建议不要做一些改动

网友E:
这个有些困难的,要看你的工控机允许你对BIOS改动多少了

楼主:
我就是不想让客户看出是一台电脑,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吗?

楼主:
能够解决我那个问题就跟你们订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