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想问各位大虾门一个问题 利用24VDC光电控制220VAC接触器线圈吸合 使电动机运转 可以吗  如果可以 能告诉我怎么接吗 最好能有张图  感谢
hulixiu@21cn.com

网友A:
加一个24V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
这个还要图纸;
一个DC24V的继电器,触点可以带AC220V负载;
接触器一端直接接到电源的零线上;
另一端接到继电器输出端;火线接到继电器输出端的另一端就行了;

楼主:
carl师傅好:
我知道要装一个24V中间继电器  就是想知道这24V的中间继电器怎么控制220V接触器线圈使电动机运转的 感谢

楼主:
感谢 感谢 ZCMY师傅了 理解了  24VDC的中间继电器可以带220VAC负载  着句话太重要了  谢谢了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不能小于2A啊!
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D:
要看你的设计思路了
如果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的线圈是220V的 就要加中间继电器了
如果是24V的直接接就可以了

还有你说是光电的  可以用光电开关来达到频繁开断的目的

网友E:
如果你有PLC的话,并且也是24V输入的话,你就不用中继了,直接输出(如果是220输出的)或是继电器输出的),要不也要用中继。

网友F:
继电器的线圈是24V的,而触点是可以接到220V的线路中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回路
对于初学的,这点理解确实很重要

网友G:
DC24V驱动中间继电器,再驱动接触器,

网友H:
直接用24V继电器的触点控制220V接触器的线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