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在试验中 我想给226一个输入信号,要不要考虑输入信号的电压电力呢?

网友A:
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只要有"通"和"断"状态,不需要电压或电流的,如果是模拟量信号要根据输入口的要求选择0~5V、0~10V、4~20mA等。

网友B:
呵呵;
CPU226输入是需要电压信号的;
DC24V电压;
输入公共端M上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在输入信号上接入电压对应指示灯亮,说明有信号输入;

楼主:
我要做试验 怎样弄出个开关量接到输入点  用稳压电源是否可以 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做试验 怎样弄出个开关量接到输入点  用稳压电源是否可以 有什么要求

My God~~~

你的PLC不就已经提供了DC24V了嘛,拿根线去短接便是了~~将M与1M短接,然后拿着L+与触点去短接就可以了。

但是提请你务必注意哦,要看清楚AC,DC标志哦,否则烧毁PLC触点的。使用前请参详选型手册上P20页 的接线图。

楼主:
输出是24dc 没有ac

网友B:
AC/DC/RLY型的PLC输入电源是AC220V,输出有L+、M对外提供DC24V;
DC/DC/DC型的本来就需要DC24V电源供电;
输入信号用的DC24V可以从PLC上取,也可以用外部开关电源;

网友D:
虽然主机上也有24V的电源,不过还 是最好另加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的话看你的模块的电压电压了,输出也是。模拟输入的话看你是电流还是电压了,具体见接线图。

网友E:
如果是接点,用DC24V回路
传感器,也要选DC24V的
没有开关,直接用导线碰上,拿下也可以的,但要注意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