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M0
------| |----------------------[DPLSR D201 D203 D205 Y001]
               |
               |
               |________[DCMP D203 D8142 M21]
    M22
------|  |----------------------(M6)
               |
               |
               |_________[RST M22]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好像以前问过,但是没追下去问
关于M22的触发问题,速度好像不够快,就是DPLSR有点时候执行到D203等于D8142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执行M22,所以我想能不能有其他速度够快的方法,立刻切断,请教!
阶梯图最好不要有大的变动

---------------------------------------------------------------------------------------------------------------------
还有请教一下各位前辈阶梯图一般前辈们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A:
不用这么多梯形图的,用高速计数的中断
对应的高速计数器中的数值到后,就会输出一个中断,这时就可以编程输出一个继电器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多梯形图的,用高速计数的中断
对应的高速计数器中的数值到后,就会输出一个中断,这时就可以编程输出一个继电器
能不能给个小例子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