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740模式选择

楼主(2009-02-17):
变频器是三菱FR-A740,控制变频电机,想电机以一恒定转矩输出,又想通过电位计调节其速度,请问变频器是选 速度控制还是转矩控制..

网友A:
建议你选择转矩控制吧,你的主要控制对象是转矩,通过一个转矩反馈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B:
控制转矩可以设成转矩模式;
不过速度调节要看具体的要求;

网友C:
应该可以速度控制的,不超过额定频率时,转矩变化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