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各位朋友、高手:
       能否分析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呵呵
  我是一个初学者,非常希望想把PLC学精,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目前,我基本上能运用基本指令,并通过基本指令以及步进之类设计梯形图,
同时,能运用所掌握的完成简单设备的电控设计。(为简单的设备搞过,现在运行良好)
  请问:后续应该通过什么方法来继续提高,要有怎么样的学习过程。
  希望能得到详细的进程经验,最好能像走楼梯一样,一步接一步,
不如:先电器基础知识——基本指令——步进——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控制~等等
 不胜感激!!!
另求杭州地区PLC培训的地方

网友A:
先做简单的
然后作一些复杂的
最好是找些成熟的程序好好学习一下
看看人家的设计思路
对自己帮助很大的

楼主:
恩 好
我现在就在做简单的
目前工作中设备的动作还不是太难

楼主:
是不是 看程序的时候 如果看到不认识的命令 然就去学相关的是吗?

网友B:
我刚学的是三菱的.因为三菱的好学一些.实物也好找.谈一下学习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1  先找一本PLC的书仔细看一下.明白PLC的原理.最好是职业学校和大中专的课本.采取囫囵吞枣的做法.当然学完什么也不会.但这是基础知识.必须学的.
2  找一个PLC,一个软件,编程电缆和手册.手册工控网资料库里有.大家可以去下栽.
3  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学与实践.刚开始有点问题.很快就适应了.不明白的部分不要理会.继续学下面的.因为手册是为会的人用的.如果一天学1小时,最多一个月就可以学完一遍.再从头学,这次不明白的就少了.相信反复几遍就OK!

网友C:
杭州自动化公司还是比较多,但培训的话你首先要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D:
个人认为主要是实践,自己动手,很重要。自己搞不明白,再求助,最后自己明白才行。
自己编程自己调试。

网友E:
看你这样应该已经不错了
我想下来应该是设备工艺方面的练习了

楼主:
谢谢上面各高手支招
另问 我在实际运用的时候 有些动作即可用基本指令也可用应用指令完成
基本指令感觉太那个  但应用指令又怕用不好? 请问怎么处理,可不可以全用基本指令来完成

楼主:
比如:是方便指令 IST 当然这指令能实现初始化
我嫌他占用输入太多 我只要自动和手动就好 就想用基本指令复位所有使初始化

网友C:
呵呵;
可以用基本指令复位所有使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