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定位模块是三菱的QD75P1,伺服控制器是SGDM15ADA。
SGDM15ADA  的7,11分别经2.2K电阻接到DC24V上,8,12接定位模块。
符合+脉冲列, CW脉冲+CWW脉冲  均试过电机只能顺时针旋转。

请各位高手帮分析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

网友A:
伺服另一个方向的极限信号有没有?
逆时针转时QD75模块上的脉冲灯有没有亮?

网友B:
检查下极限信号

网友C:
伺服驱动上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指点,补充下。
上下极限均短接,定位模块监视正反转均有脉冲输出,QD75P的脉冲灯也亮。

网友A:
其它的没问题,
脉冲加方向,双脉冲都试过,
那要怀疑下逆时针方向的这个接线了

网友D:
我一般不接电阻的
如果定位模块上监视有脉冲输出,那看一下伺服上有没有接收到脉冲输入
感觉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接线问题了,再仔细对比一下吧

网友A:
三菱的控制器和三菱的伺服通常都是不需要接电阻的
两个不同厂家的要看下他们之间的电压,有时要接的,通常三菱的控制器和松下的伺服接要电阻的
楼主可以把接线图、安川伺服的接口图等贴出来看看

楼主:
接线是这样的QD75P1的18、16脚接0V,
                               17脚       接     SGDM15ADA的8脚
                               15脚       接     SGDM15ADA的12脚
SGDM15ADA的7脚、11脚分别独立的经2.2K的电阻接外部DC24V上。
脉冲加方向、双脉冲,JOG点动时,正反转点动,电机只顺时针转动。正负逻辑脉冲也都试过电机任只是顺时针转动。
通过SGDM15ADA的面板,操作JOG点动正反向均可转动。

网友E: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是串的电阻太大了,试着去减小电阻就可以了!我以前串的是2K的电阻,就出现是上述情形,后来换了个1.5K的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