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通讯问题-高手支招!Thanks!

楼主(2009-02-17):
如果要实现和上位机通讯,设置机号是D8121这个吗?
假如有两台PLC设备要同时和上位机通讯,
机号:一台要设为1,一台设为2,
那么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写?高手支招!Thanks!

网友A:
d8121是设置站号,每台PLC一个号
上位机和几个通讯,这个要写程序,程序有些麻烦,和计算机连接有专用协议
要按格式,具体应用看 FX通讯手册 第7/8两章

楼主:
哦!这个是我用到的一个设备的程序!我还不会编程!我是新手,还得加紧学习!!!
还是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再问一下,有没有人能回答我一下这里的:
MOV K25 D8039
MOV H6081 D8120
MOV D490 D8121
MOV K6 D8129
分别都是些什么意思???
站号的设置指令不是可以这样编写的么:
M8002
|——||————[MOV H0 D8121]

网友B:
站号、通讯格式都可以通过MOV指令写入;
D8039 设定的恒定扫描时间;
D8129 超时判断的时间;
D8120 通讯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