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请问4.0 STEP 7 MicroWIN SP6能不能在VISTA系统下安装?
为什么我安装一半安装程序就不向下走了?

网友A:
Micro Win 4.0 SP6支持2000、XP、VISTA操作系统,你没有安装成功可能是其它方面的原因,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B:
重新装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支持VISTA操作系统,应当是软件上的冲突;

网友D:
是不是你的SP6只是升级包呀,没有主程序?你换一个别的版本试试

网友E:
这个是支持的,看看是不是别的软件的冲突或软件本身的问题
不行就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