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各位高人:本人所在的印刷单位,有一台自上海高斯印刷厂新买的轮转印刷机,是印报纸用的,去年5月投产,电气控制用的是德国博士力士乐的控制系统,包括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都是博士力士乐的产品,最近在整机慢速运行时(所有伺服电机以同一速率运转),其中的一个伺服电机突然自行提速运转,而且提速很快,此种情况已出现了几次,请各位高人帮帮忙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先谢了。。。

网友A:
你的控制方式是什么样的
可能是脉冲信号的干扰,看看接线

网友B:
编码器故障。

网友C:
突然运行的距离远吗?是否出现过什么报警?有的时候动力线接触不良的时候,也会有此现象产生!

网友D:
检查编码器和电机的连接轴有无松动,如无松动更换编码器试试!当然也不排除编码器电缆、插头连接及驱动器等故障,可以相互调换看是否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