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没用的功能

楼主(2009-02-17):
   x001
-----|  |---------------------------------------------------------(M501)

   M501       t11
-----|  |---------|/|---------------------------------------------(M11)
  M11    |           |
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T11 K1)

   M501        T11
-----|   |-------|  |---------------------------------------------(M12)
            |   M12     |
            |__|  |_____|

    M501     M12
------|   |-------|  |-------------------------------------------[PLSR D204 D1 D214 Y001]

关于这个阶梯图,我有十分不明白的几点,
第一就是为什么要做M11延迟断开,不明白这里面的意义,但是确实有效果,效果我就不明说了
问题二:为什么做一个延迟接通M12然后再通过M12触发PLSR,第二个小问题我好像有问过,但是还是不能太确切的明白
问题三:还有这里的M12算是自锁吗?

请教各位!

网友A:
第一就是为什么要做M11延迟断开,不明白这里面的意义,但是确实有效果,效果我就不明说了

如果m501断开了m11就有作用了

问题二:为什么做一个延迟接通M12然后再通过M12触发PLSR,----t11触发m12

问题三:还有这里的M12算是自锁吗?-----同上t11触发m12,可以算自锁

网友B:
问题一:似乎X1输入的信号不稳定,可能受到干扰经常有瞬时的错误信号进来。
延时操作可以将干扰造成的瞬时接通状态滤掉,避免由于干扰造成设备的误动作。
M11是为了滤掉X1接通状态下的瞬时断开状态。不然可能出现延时定时器被瞬时断开的干扰信号复位而一直无法接通定时器的输出的情况,会导致设备不动作。
这段程序就是滤掉干扰造成的瞬时接通和瞬时断开的错误信号,保证设备的正确运行。
问题二:因为T11在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后就被复位了,因此不能用来触发PLSR。所以需要通过M12来将T11接通的状态保存下来,用来触发PLS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就是为什么要做M11延迟断开,不明白这里面的意义,但是确实有效果,效果我就不明说了

如果m501断开了m11就有作用了

问题二:为什么做一个延迟接通M12然后再通过M12触发PLSR,----t11触发m12

问题三:还有这里的M12算是自锁吗?-----同上t11触发m12,可以算自锁

请问你的回答算回答么?

网友C:
我认为M11没有用,如果要去掉干扰信号,那么T11就可以的,用不到M11的自保了
同样,M12也应该可以不用的
楼主说的确实有用,指的是什么,给说说啊,让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如果把第2步的M11舍去,直接由T11触发第9步的M12,没有步进效果

如果把第9步的M12舍去,直接由T11触发第14步的脉冲,也没有步进效果

上面两种情况,马达都不转,请问原因

网友B:
因为T11在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后就被其自身复位了,所以马达不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T11在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后就被其自身复位了,所以马达不会转动。
但是为什么要先锁住M11然后又断开,这样不是很无聊?

网友D:
我是刚学PLC的,对这电路我有疑问(这程会执行吗?)。个人认为当X001闭合的时间<0.1秒时,M502在T11闭合前已经断开了,M12没得电不运行,以下程序也不运行.

网友D:
我是刚学PLC的,对这电路我有疑问(这程会执行吗?)。个人认为当X001闭合的时间<0.1秒时,M501在T11闭合前已经断开了,M12没得电不运行,以下程序也不运行.

网友E:
同意6楼的意见

网友F:
锁住M11是为了让这个脉冲至少保持一个扫描周期以上,在下一个扫描周期M12才会闭合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