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请问
: 变频器可以用故障来停机吗?
  比如用过载来停机,电机一旦过载就停机。变频器报故障。让后变频器复位。然后有过载故障。这样的动作很频繁。请问可以吗?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变频器过载报警频繁:1.变频器与电机配置是否适合?
                           2.变频器的电机设置是否按电机铭牌<有自动适配功能的做一下>
                           3可以考虑适当更改变频器保护电流,一般为120%-180%可调
                  4.降频使用或更换适当变频器

网友B:
一般来说,变频器并不是一过载就停机的,在一个过载较低的范围,变频器只给出警告,并不停机,如果过载范围在增大,变频器就要停机了。经常过载对变频器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建议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停机!

网友C:
    经常过载对变频器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建议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停机!
    你还是想3楼办法吧?
     ——希望通过论坛与各位成为朋友!
            学无止境,学有所用

楼主:
?用直流伺服驱动器。

网友D:
呵呵;
经常过载,对变频器还是电机都比较容易损坏;
搞不懂为什么要总过载?

网友E:
故障停机后要解决故障不能简单的复位后启动
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变频器用故障停车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解决故障后消除隐患在启动

网友F:
推荐按正常的停机方式停机

网友G:
根据你的过载电流,选大一档的变频器,把变频器额定电流值设低,就是不知你的电机能不能受的了。另变频器过载停机是有延时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 : 变频器可以用故障来停机吗?
   比如用过载来停机,电机一旦过载就停机。变频器报故障。让后变频器复位。然后有过载故障。这样的动作很频繁。请问可以吗?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影响?
可以呀。没有影响。故障停机是采用的封锁变频器输出实现的保护,这对装置对负载都是安全的。

网友I:
要是故障不解决,还去用,一定会有影响的
因为报警也是在故障实际发生后的,所以经常这样,会有影响的

网友J:
可以用,过载停机是变频器作过载保护一种措失,如果电机电流还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处理的方式将过载保护去除,另外在电机侧加一个热继。将整定电流调宽一点(小于变频器模块额定电流范围内),将热继的常开触点作为外部报警信号供到变频器外部报警端子。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K:
大部分的变频器都可以在检测到过载后停机,过载的报警是有范围,通过变频器的参数是可调的,你应该找出过载的真正原因,看看是参数设定不当,还是外围电机有问题。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要用变频器报故障停机。当电机拉动小车的时候,小车遇到当块就过载了。报故障,报故障后,复位。变频器继续运行。我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不光是报过载,还可能报过流,过压什么的,我担心会影响变频器。而且这样的频率还有点高,一分钟20多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就是要用变频器报故障停机。当电机拉动小车的时候,小车遇到当块就过载了。报故障,报故障后,复位。变频器继续运行。我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不光是报过载,还可能报过流,过压什么的,我担心会影响变频器。而且这样的频率还有点高,一分钟20多次。
这叫什么事呀?你应该做联锁控制,一旦小车遇到挡块(将要遇到还没有遇到的时候),就连锁变频器停止“前进”,只许“往后退”,类似行程开关保护似的。不就结了?弄个故障保护感觉不叫玩意儿。^_^

楼主:
要求就是需要这样的啊。用行程开关不行啊

网友H:
哦,那你还是没有说清楚工艺要求,你的这种用法没有问题,只是让人费解。用故障停车别忘了用复位(故障确认)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