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PLC步进驱动电机如何设计?有没有做过的请给点东西参考一下

网友A:
这里有一篇《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可能会对你有用。http://group.ednchina.com/409/8446.aspx

网友B:
PLC控制步进,要用脉冲来控制
要看和脉冲、定位等相关的指令
同时还有两者的接线,步进驱动器的设置

网友C:
脉冲、通信、总线都可以控制

网友D:
步进电机一般是通过脉冲来控制的,脉冲频率决定转速,脉冲总数决定转过的角度;
具体你参考PLC的定位专用指[令;

网友E:
你的题目写的读上去不通顺
你是想说用PLC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吧。
用脉冲控制步进驱动器

网友F:
我做过一个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用PTO脉冲输出就可以了,在定时中断中执行一个PID调节,把PID的输出值作为PTO的周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