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7):
防止逆向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请教

网友A:
就是带有相序保护的继电器

或是相序保护继电器的直译名

网友B:
相序保护继电器听上去好理解多了
一般不允许电机接反转的设备上都有的

楼主:
压缩机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