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000问题

楼主(2009-02-17):
1.用2。0版本GP-EX软件接受2.1版本编辑的AST-3501档案有没有问题,再用2.0编辑后send到AST-3501呢
2.使用AST-3501的usb接口传送档案时,那个usb数据线是否普通的就可以(比如连移动硬盘的usb数据线)
3.可否提供2。1或2。2版本GP-EX软件(10993110@qq.com)

网友A:
1. 肯定有问题, 软件只能向下兼容.你用2.0的根本就不能接收2.1的工程,也就谈不上编辑后下载.

2.数据线专用: CA3-USBCB-01 , 其他电缆不适用.

3.现在最新2.22版本. 本站还不提供下载.

楼主:
谢谢!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有密码保护无法上传,我怕问到密码后如果设了禁止上传不是还不行

网友A:
GP3000系列没有"禁止上传"这个功能.so不用担心,有密码就行.

网友B:
呵呵;
GP70/77/GP2000用的是ProPBWin C-Package03软件,可以设密码及禁止上传;
GP3000是不一样的;
问到密码?程序不是自己编的;

楼主:
是啊,二期扩充找我们加,可是没密码,咋办,有什么办法吗,谢谢

网友A:
只能找你的设备供应商要程序,否则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