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PLS指令当检测到上升沿时才把M10 M11置位一个时钟周期,我觉得即使同时按下X10 X11,M10 M11也不一定在同一个时钟周期同时置位吧?毕竟一个时钟周期只有几十毫秒!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加上图片

网友A:
是在同一个时钟周期置位的,但准确的说不可能是同时的,因为有扫描周期的,扫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应是M10置位后的几毫秒M11置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同一个时钟周期置位的,但准确的说不可能是同时的,因为有扫描周期的,扫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应是M10置位后的几毫秒M11置位的
你的意思是PLS的置位时间和扫描周期不相等?
我想问的是,扫描周期一般有多少毫秒?
           PLS置位时间大概多少毫秒呢?

网友B:
要是按钮的话,好像不太行.PLS怎么说的,是不是一个周期的脉冲?
扫描周期各不相同,有几十ms到几百ms的.时钟周期好像不是PLC说法.

网友C:
PLS置位时间大概多少毫秒,没有计算过,基本上是用不到的说明书上也没有,但这个程序是不可能执行的。一个程序的设计者必须考虑程序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假如真的要设计这个程序,不妨先做个小程序到CPU上试一下。

楼主:
这是我在《三菱PLC应用101例》里拷贝的一个叫做“无暇手柄”安全系统的程序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些应用实例,例子讲的还不错,可能就是有些错误在里面。

网友D:
PLS的置位时间和扫描周期的关系是:在一个扫描周期中,PLC先对输入进行扫描(假设两个按钮在同一扫描周期的瞬间同时接通)、然后把这两个输入的状态(ON)存入暂存器,再按照暂存的条件去驱动输出(M内部继电器)。当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后,暂存全部清零。所以你的程序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确实是有动作的,但是由于速度太快,你肉眼是看不见效果的。你可以用“LD M10   SET M100 和LD M11 SET M101”去验证M10、M11是否在瞬间闭合过。

网友E:
按图片上的这个程序,接通的机会很小,注意是很小,不是不可能.
学东西不要钻牛角尖,这种程序在编程中不可能出现.楼主还是研究别的指令吧.这种东西就不要搞了.

网友F:
你的理解差不多是正确的
如果X11在X10前面被按下了,Y5就不会接通了

网友G:
X11和X10在相差一个扫描时间以上按下,Y5是会没有输出
101例没仔细看过
无暇手柄,“无暇”是不是指 X11、X10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接通的意思

网友H:
X10,X11必须在同一时间接通(同一个扫描周期内)Y5才有输出

网友I:
要保证在一个周期内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可能性不大。这个程序应该没多大意思。

网友J:
楼主还有101例吗,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K:
又学到点了有意思

网友L:
PLS只是在输入为ON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输出元件动作。
按你这个程序看,想让Y5动作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