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9-02-18):
我想做个单相电机的调速,不是很懂,看到网上有个,请高手看一下是否可用,我也是控制1kw的电机,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8/0905/3339.html,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要不买一个现成的也行,就几块钱而已。

网友B:
市面上有单相电机用电子调速器,直接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直接买一个单相电机用电子调速器。就是吊扇用的那种,功率选1kW以上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