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18):
在用PLC与变频器进行Modbus通信时,怎样进行CRC校验编程.如果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编程能否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gaoq924@hotmail.com),最好是三菱的PLC.

     因为对PLC编程及Modbus协议都不是很梳洗,所以觉得无从下手,希望大侠们多指点,小妹在这里跪谢了!!!!

网友A:
三菱FX的不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最好找支持modbus的.
一般如果通讯双方支持modbus的话,校验是自动完成的,是不需要你去编程考虑的.
如果不支持,自己编的话,可以暂时不考虑modbus的校验.只按照modbus协议做收发报文部分,校验随便填.这种方法曾在VB做简单modbus主机用过,不知能否适合你的需求?

楼主:
我要做的是利用PLC编写程序,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操作,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是Modbus协议的,所以我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动作,只能在PLC里将校验编写好,操作时,是发送一条完整的指令控制变频器动作。

关键是在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时,因为转速是变化的,所以发送的指令也是变化的,校验也就有所变化,我不可能像控制正反转一下在PLC里写完整的指令,只能编写校验的程序了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C:
做过bcc校验 crc要复杂一点

楼主:
我已在论坛里找到相关资料了,不过还没有验证!谢谢各位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要考虑LRc校验了,这个应该简单点

网友D:
如图是硬件流方法。你可以照图用循环编。

楼主:
我先验证了一个简单的指令发送,是可以的,现在在做完整的通讯,利用PLC、HMI和变频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