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测量

楼主(2009-02-18):
煤仓测距的问题,原来使用的是妙声力30M超声波传感器测量16M高的煤仓煤位,后由于遭雷击电子控制单元损坏,更换新的电子控制单元后,测量数据与实际相差很大。现在想更换成15M超声波传感器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A:
这个你要看一下产品的说明书,原则上应该可以,15M和16M不差什么的。

网友B:
我建议你还是换成30m的,15m的已经超出测量范围了,传感器可能测量不到,或者测量出来的结果不准确!

网友C:
应该在准确度方面会有影响的
具体可以咨询供应商,还是买个30M的保险了

网友D:
换为15米的不能满足现场使用,正像楼上所说的理由。超声波的一种工作原理为其测得为探头(当然各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盲区)至物位表面的距离,仪表自动根据设定的量程减去测得值得出实际值。